HP4326s卡LOGO

楼主(2016-11-13):
    昨天接到一台惠普4326S的笔记本,每次开机到LOGO那就不动了。
  分析,以前也遇到过这种现象,大部分都是硬盘或者显卡,这次我想先按以前经验走走。
  果断拆下硬盘,通电测试故障依旧,但是,同时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第二次开机黑屏,又开一次正常了
  确定是显卡在作祟,上焊台加焊,经多次测试,正常。

网友:
一般卡LOGO 我先排除外设

网友:
这样也行阿。我也是罪了

网友:
惠普这款机器是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hp的机器都爱坏显卡

网友:
显卡卡LOGO 这个维修中比较多

网友:
果断送钱的干活

网友:
最好拆下来重新直球。保险点

网友:
显卡导致卡LOGO 的 少见

网友:
经验很丰富,学习学习

网友:
毒龙的  AMD CPU 主板啊,看到就怕 。。AMD 的东西质量不咋的

网友:
卡logo  看显卡是不是有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