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苹果电脑也会脱焊,

楼主(2016-11-13):
               今天接一苹果的A1278电脑,故障现象是开机有反复三声响,三声报警按照经验应该是内存方面的问题呀!

             然后拆机,苹果的一般都是两根内存的,按照普通机器的思路,先拔掉内存只插一根看看,插上面槽子的时候还是三声报警,但是当插到下面的槽子的时

候,苹果熟悉的Duang的一声,然后画面就来啦,两根内存都是这样的,基本可以确定内存都没问题,要么是上面那根内存槽子有问题,要么是CPU问题,仔细看啦

一下槽子,没什么异常,脱焊的可能性应该不大,那就搞CPU,去胶,上焊膏,然后去BGA上干一炮,再装上机器,呵呵,内存插到上面那根有故障现象的槽子,通

电开机,Duang的一声,机器正常啦,再同时插上两根条子,也是正常的,三下五除二,把机器装好测试,一切正常,交机收钱!

             原来苹果也是会脱焊的,哈哈哈哈哈

网友A:
苹果也是电子组成的  普通电脑会出现的问题  苹果也会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也是电子组成的  普通电脑会出现的问题  苹果也会出现

呵呵,我说的意思是苹果应该设计的精妙一些,散热器做的那么小,肯定有他的不一般的设计,呵呵,意料之外的意料之中

网友:
现在新款有一款CPU也容易出问题了

网友:
苹果又不是钢铁  为啥不能脱焊,你把苹果看的也太神了吧

网友:
苹果就牛B吗?

网友:
苹果的主板 也是  SMT 机器打的   ,和其他机器 美哟什么区别 ,就是做工比其他机器好一些

网友:
apple當然也會虛焊

网友:
简单明了  秒杀了啊  楼主威武

网友:
电子产品脱焊的可能存在

网友:
学习了,说的很好

网友:
会吗。有点不可思议呀

网友:
苹果也不是神,也是用通用工艺生产出来的。

网友:
苹果空焊装win系统的最常见

网友:
苹果以前的独显 脱焊的还少吗

网友:
苹果脱焊第一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