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无CPU供电

楼主(2016-11-13):
G480 板号:LA-7981P REV1.0 无CPU供电,显卡,内存,桥供电都正常,南桥换过,EC换过,就是不出CPU电压,PL905 PL903 PL902全无,现不知从何下手?

网友:
EC PWGOOD,   VR_ON正常,NCP6132A供电正常

网友:
查工作条件

网友:
条件很多没查吧?

网友:
CPU的供电 开启测没,CPU是好还是坏,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
电流跑到多少了

网友:
电流跑到0.20

网友:
6132第四脚EN有3.3V

网友:
CPU测过确定是好的

网友:
同样对修CPU 供电完全无头绪。。    有没有好的思路呢

网友:
南桥的PH PWGOOD不知在那测,没有点位

网友:
cpu供电芯片条件查起啊

网友A:
将8脚VBOOT相连的电阻10K换成30K,上电CPU供电全都出来了,电流跑到0.70

网友:
接下来该从何查起

网友:
查查cpu工作条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8脚VBOOT相连的电阻10K换成30K,上电CPU供电全都出来了,电流跑到0.70

如此标明 PWM功能模块等正常 具体还要测下LVDS等 其他条件

网友:
就先查供电和开启条件,cpu的VR_ON一般是开启引脚

网友:
开启信号有了,y一个一个查工作条件啊,先把明确的排除了,再考虑波形之类的。

网友:
那没换个6132试试吧

网友:
查CPU供电开启的条件,核心供电跟显卡供电有没有出来?

网友:
修过电流0.2是cpu供电芯片住供电没有,芯片背面两个电阻坏了,就在vga口旁边

网友:
芯片的主供电测过有的

网友:
换cpu芯片了吗

网友:
大件动完了,那就只能慢慢查了

网友:
查CPU供电芯片

网友:
2级转换电压出齐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