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77M

楼主(2016-11-13):
富士康H77M主板 桥短路换桥开机正常,但是无法做系统,开机提示F7是启动选项 一按F7紧跟着绿屏,如果正常进系统无问题,求解         桥是淘宝买的SLJ88

网友:
重新加焊多一次

网友:
会是桥没有焊好吗

网友:
在加焊一下  还不行的话 就是桥本身问题了

网友:
换桥你也干?成本不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