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IG41R卡 LOGO

楼主(2016-11-13):
最近经常修到卡LOGO、卡windows的板子,但是今天这个有点束手无策了,把网卡芯片、声卡芯片、COM口芯片以及所有外设都拔掉了,CPU换过,内存条换过,BIOS刷过,还是卡LOGO,暂时不敢动桥,怕不亮了不好交代(虽然板子不值几个钱),现在就还有IT8755E和桥没换过,不知有没有大神能确定是桥还是I/O的问题啊,换I/O要定还要等几天,万一不是I/O的问题又白搞了,如果是桥的问题那直接跟客户说不搞了,还有和时钟芯片有关吗,这个板子好像有上家修过,动过时钟芯片有焊过的痕迹,时钟芯片型号是ICS-9LPRS365BKL-13104417Y-A。卡戴尔LOGO,戴尔的进度条还没往前走就卡了,卡了还不能关机(个人觉得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A:
io不会导致卡logo把     时钟芯片可以换一个试试  如果还不行的话 就是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不会导致卡logo把     时钟芯片可以换一个试试  如果还不行的话 就是桥了

应该 就是桥了,有上家修过的痕迹,动过时钟芯片,估计没好,如果是桥的话就不搞了,又赚不到多少还挺麻烦保修的,换板子比较好

网友:
如果是82801GB 那就是南桥问题

网友:
你把CPU长管的驱动芯片八角那些一个个拆 保证可以好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没头绪,同求

网友:
GB的桥,一般就是桥的问题,不用担心,换了就好,换了很多了。

网友:
换桥后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