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430主板大短路修好不充电

楼主(2016-11-13):
联想E4430故障大短路,,公共点19V短路,修过5台以上都是。3V 5V 供电MOS管19V电容击穿,有的还有适配器进来的MOS管击穿,都是这两个问题,,修好了都充不起电,,有没有遇到过的??
不知道是不是电池也烧了。。
没有换过,有没有换过的兄弟,麻烦说一下换了行不??

网友:
隔离保护电路的MOS管有坏的没,

网友:
修好不充电?那充电芯片的这块看过了吗?

网友:
公共点短路修复后 电池不充电 可否查过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短路一般都会坏隔离的一个mos管,如果都换了还不行就考虑充电电路,个人感觉电池坏了的几率有80%

网友:
上面说的对,短路过流烧隔离电管很正常啊,修好短路开机不充电应该查充电电路啊,烧电池的可能应该比较小的,可以上电池试试能否开机就知道了。

网友:
先换个电池确定下是不是电池也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