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乐P255D 不通电 维修

楼主(2016-11-13):
       一台施乐P255 客户反映不通电    拿到手拆上盖 然后右盖 看到机器内脏

记得这机器输出应该是 5V 24V怕主板短路 电源板保护 直接拔掉供电线 插电 测电源板无输出 拆电源板

  这机器双保险丝 一个是电源部分保护  一个是给定影组件保护   看下来 整流桥击穿 电源管击穿  电源管理芯片大概量了一下 没有明显短路 因为上面盖一层胶 懒得刮开看型号  先不管它
  旧板子拆一个整流桥 上一个10N60   量出来都正常了  上一个保险  插电  量了一下两路输出都有了  上机

自检一张  看有没有别的故障

装好 安排送货

洗洗手 吃个饭 吃完饭下一台机器 经典的斑马Z4

网友A:
专搞打印机?在哪里呀哥们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专搞打印机?在哪里呀哥们儿

无锡  我不是专搞打印机的 我这边笔记本 显示器 服务器 打印机都搞得 都是电脑公司送来的机器 批量修的  三个部门 我是在办公设备这一块

网友:
照相技术有待提高

网友:
楼主修打印机,小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