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43,,花屏

楼主(2016-11-13):
机子送来的时候,待机0.5-0.10左右,修好待机之后进系统就是这样的,然后自动关机了,换内存,发现换了别的内存不显示了,换屏,外接,做显卡,做桥,都不行,不用硬盘,进PE,也是一样,开机正常显示一会,也会花屏。进入BIOS界面,也是一样。怀疑是CPU电容,南桥,内存,单都不确定,因为没有一点思路。于是准备有时间再修一下,不行就不修了。先修内存,换同样的内存不能用,肯定还是有问题的。检测发现没有0.75这个内存供电。怀疑供电芯片,于是就撤他的职,换一个芯片。换好后,开机可以正常显示,等了一会没有花屏,换条内存,可以亮,也不花屏,进PE可以正常显示。激动啊。赶紧上硬盘,进到桌面后还是花屏,感觉心好累啊。可是这次没有掉电,过了一会就正常了,。又试了几次,都是这样,进系统到桌面的时候花屏,过半分钟左右就正常了。看了一下驱动,正常.于是换硬盘,重装系统试试,没想到就好了。

网友A:
看的我好累呀!  嘿嘿  给我的第一感觉好像是屏碎了的感觉  换硬盘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的我好累呀!  嘿嘿  给我的第一感觉好像是屏碎了的感觉  换硬盘就好了?

换系统好的,,内存也有问题

网友:
有好多问题是说不清原因的.

网友:
我咋第一感觉屏坏了

网友:
能修好就行啦,给你加分啦!

网友:
这种花屏是分辨率不对,系统问题多些,不要轻易动显卡

网友:
一机多病啊,没想到与内存,系统有关,却与显卡无关!

网友:
有过一次也是花屏 干了显卡一样  装了一个系统就好了的问题

网友:
加分加分鼓励了,谢谢

网友:
好骚气的桌面壁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