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330系列显示 无信号 通病解决软件

楼主(2016-11-13):
s19a330bw  s22a330bw s23b300三星19寸 21.5  22寸等只要是330 300系列,能开机显示无信号 插信号黑屏的通病软件,
先安装软件,要有两台电脑最好操作,两台电脑都登上qq,要修的这台显示器的电脑申请远程控制,等到能控制这台电脑时插上问题显示器,远程点击软件升级就可以了,问题显示器一定要原装数据线。升级成功后重启显示器就ok了 只有一台机器也可以,先插好的显示器,鼠标放在软件位置,再插问题显示器,点击鼠标,等十分钟看机看看,升级是不是可以了。有个下载链接 http://downloadcenter.samsung.com/content/FM/201203/20120302144148343/SamsungFirmwareUpdater_1.1.07_120227.exe

网友:
软件太大了传不了,怎么办 ,有个链接下载地址:http://downloadcenter.samsung.com/content/FM/201203/20120302144148343/SamsungFirmwareUpdater_1.1.07_120227.exe

网友:
这个好像在三星的官网上有的软件

网友:
很好的经验

网友:
有的用软件在线更新不行

网友:
我都是一切都准备好了,把坏的显示器换上,点一下鼠标,,

网友:
黑屏操作,楼主

网友:
会不会好麻烦直接编程器刷写  快的不要不要的

网友:
编程器写的话要拆机器,还要拆芯片。麻烦

网友:
原本来  软件就可以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