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两条内存修复记

楼主(2016-11-13):
1条金士顿DDR3 2G单面条,不亮机,下载论坛里SPD文件刷入,未果,数据线打值发现一处数据线对地无穷大,测量排阻上方连接芯片端阻值正常,150四位排阻中第二位不通,因无同型号排阻更换,拆旁边第二位不用的排阻互换位置,上机测试,醉了,还是无法点亮,继续打剩下的数据线,又发现一处150排阻第一位不通,正好这个排阻第二位不用,加锡将一、二位排阻短接,上机测试已恢复正常。

另1条DDR2金泰克单面1G点不亮,数据线打值发现220排阻又一处不通,更换排阻修复。

网友:
两条都是排阻的事儿!你真走运.

网友:
我也有二条DDR2 的条子点不亮,准备试一试.........

网友A:
至今没修过内存  不知从何下手

网友:
大部分都是内存IC出问题,,,你这是走运,,,

网友B:
2代的1g内存还修啊  我都当垃圾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至今没修过内存  不知从何下手

在灌水就禁言了

网友:
我上次遇到一个,正常使用,竟然芯片烧了。还是水果的机器,这质量。

网友:
我也有几条D3内存不亮一直丢到一边没里它,试试看看是不是电阻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代的1g内存还修啊  我都当垃圾扔了

扔了干嘛?我都装二手机里卖给客户

H55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扔了干嘛?我都装二手机里卖给客户

是啊,装 2条 就是2G 来 卖给客户。。。。

网友:
很多人老电脑就1G内存,然后说看电视会卡,再加1G就流畅好用
会修的话1G还是修起来

网友:
现在修内存的  比较少了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啊,装 2条 就是2G 来 卖给客户。。。。

对呀对呀,1g的多了就有用了

网友:
内存我一般坏了直接换的

网友:
要是简单问题的话修修好可以,毛病大了就不值得修了,我也正想修修呢。。

网友:
至今没修过内存条,基本是直接换下

网友:
现在内存条涨价能修好还是会值钱的。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检测内存的方法附上 ,大家 学习一下?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