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漏电,指南针短路修好还漏,各种修好后还漏电 。

楼主(2016-11-13):
哪位大神知道,有温度过高提示的时候会关闭哪些功能,或者哪些供电。我机漏电肯定在这个关闭的供电里面。

过程跟大家说一下,零客送来一台二修机,漏电100左右。后经查,指南针3.0短路,拆除后,电流一样没变。心想这路短路,就把几个元器件都拆了看看,拆了指南针重力陀螺。当拆完陀螺时再上电,漏电变大了。100到180跳变。接着又查,查到C5404_rf短路。去除后,电流降到80到130左右跳变。感觉就是陀螺周围的问题。现在是开机灭屏漏电80-130跳变。感觉是哪一路电不是持续供电的,是不连续的供电,而且现在是那路短路,电流一起来,就大漏电 多。电流一断就漏电 少。哪位知道手机里哪个供电是跳变的。后来又换根电源线试发现有一根电源线接上后显示温度过高。但是这时电可以归0。就是说显示温度过高的时候那组供电是没有出来的。所以我表上显示可以归0。换另一根可以正常开机的线,没有测试提示,但是漏电又来了。。。

网友:
你所谓的漏电是指电流吧!这种电流跳变感觉是电源带载差吧.

网友:
没遇到过  继续关注

网友:
基带CPU拆了。仍然漏电。80-120跳变。很规率

网友:
手机不懂路过学习。

网友A:
把原件装回去,你一个一个功能试。

网友:
肯定还有虽的功能不好用得  再试一下

网友A:
路过就不要说出来,这样会被扣分,下次请注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路过就不要说出来,这样会被扣分,下次请注意!

新人不知道啊 ,这样还要扣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人不知道啊 ,这样还要扣分啊

所以我提醒一下你,以后别这样回复啦。这次不扣你分。

网友:
真不容易遇到,要大神们来解惑

网友C:
直接在C5404_rf上烧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原件装回去,你一个一个功能试。

功能正常。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把原件装回去,你一个一个功能试。

指纹不能用,但指纹供电打值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在C5404_rf上烧机

C5404_rf只是一个短路点,已经查到,拆了不短了这个点。。还有其它点短,但不知道是哪里。

网友:
换个USB管试试

网友:
对的。。有没有备用的u2电源芯片ic

   电源 ic也很容易挂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指纹不能用,但指纹供电打值没有短路。

打信号线值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