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C41 过海尔画面 灰屏

楼主(2016-11-13):
海尔C41 过海尔画面 灰屏 显卡换过 大小写有 反应 可以重启 想找个BIOS 涮一下谁有给一个
显卡

网友:
先查下屏供电或外接试试,进BIOS怎样?

网友:
BIOS X宝买了刷了不行一样

网友:
按版号在论坛找下 好多论坛都有的

网友:
也是疑难杂症了,先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
最好把板号也一起写上,这样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