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NGFF接口网卡强制开启引脚是哪个???

楼主(2016-11-13):
(图片)

网友A:
应该还是主板接口上的22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是主板接口上的22脚吧··

原来是切断20脚  你怎么来个22脚呢

网友:
不记得了·你就按原来哪样改不行吗··在主板接口上改来试试啊··要是成功了··是个不错的题材哦··

网友:
要怎么样强行开启啊,是接3.3V供电到哪个引脚吗

网友:
20脚  隔离一下就强制开启了

网友:
不是这个56脚么

网友:
印象里是20脚

网友:
还是安装官方的热键驱动吧。

网友B:
打开图纸 对照图纸看下 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开图纸 对照图纸看下 就知道了

有图纸吗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