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 改集显后还是花屏求解

楼主(2016-11-13):
     是台返修的 ,这个很纳闷,  我重新装了安装版的win7  在intel官方上下载的hd 3000的驱动  还是花屏  驱动卸载了就好了   后来我又装了一遍驱动还是老样了   进系统就花了   没办法了  南桥之前也换了

补充内容 (2016-11-28 18:24):
最后真正的问题找到了 这台机器第二次返修 成了清屏了  换个屏就好了 装win7也不会花屏

网友A:
跟我用的型号一样,故障一样 。 但是注销一下系统 就没事 能继续用  。 哥们你要修好公布下结果啊

网友:
改了集显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还有别的问题,楼主修好分享下

网友:
不知道了  检查下南桥周围元器件  或者显示部分

网友:
我装win10 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能说硬件的问题吗

网友:
确定win10就OK吗?那是不是驱动的问题?官网的驱动试过没,安装版的呢

网友B:
换u试试?可能之前的显卡也被你错杀了,或者你显卡没处理好,还影响到集显了

网友:
你的屏不好了吧 码片信息不对吧

网友:
那应该还是驱动问题吧,。

网友:
测量下屏供电是不是不够3.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u试试?可能之前的显卡也被你错杀了,或者你显卡没处理好,还影响到集显了

集显信号南桥出来的

网友:
重点关注cpu问题

网友:
可能还有哪些电阻没换到位,仔细检查电路图对比

网友:
驱动更新试试

网友:
这就是驱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我用的型号一样,故障一样 。 但是注销一下系统 就没事 能继续用  。 哥们你要修好公布下结果啊

这个就是驱动问题 官网下个驱动就OK

网友:
应该不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遇到几台都是驱动问题,用官网驱动试试

网友:
CPU换过了没 刷个BIOS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么修好的。。。。到时候分享下

网友C:
这机器怎么该集显

网友D:
查一下排线有没有松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怎么该集显

独立供电的电感翘起来或者把显卡拿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一下排线有没有松动

我觉得不是排线的问题  装win10 没有问题

网友:
我上回装了64位系统解决

网友:
硬件没问题,是软件问题,绝对是

网友E:
应该就是驱动问题

网友:
搞定了吗?是不是刷BIOS搞定的?

网友:
刷BIOS看看,或者屏线?

网友:
是不是CPU也有问题 或者你改的电路不是很完美

网友:
屏不会还是有问题的吧

网友:
排线没有插紧,也会这样,我也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就是驱动问题

这款机器官方没有提供集显驱动

网友:
典型的驱动没有装好了

网友:
经过两天  得知是电池引起的     单独用电池,并且使用win7 32    win7   64  每次进系统都会花屏,同时使用电池和适配器不会出现花屏,装win10 不会出现花瓶。

网友:
技术好.牛逼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下载官方的就好了

网友:
官网下驱动试试

网友:
应该还是驱动问题,有些新机型,不支持W7了,好可悲,我既然还的用的是XP,W7就已经淘汰了。

网友:
很好 可惜 没有提供呀

网友:
DELL的 bios容易坏

网友:
楼主最后问题是电池引起的吗? 能不能分享一下是怎么改集显的

网友F:
显卡驱动问题,今天碰到过

网友:
用官网的驱动试试,改过没遇到这样的

网友:
还是不会独立改集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显卡驱动问题,今天碰到过

我改的是集显

网友:
驱动更新试试看 不行换个系统看看

网友:
花瓶是不是 有电阻没移植好?

网友:
怎么看着像是平坏了

网友G:
CPU坏了也会出现这样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CPU坏了也会出现这样问题

哦 谢谢  可惜这个 我换了一个鸟样

网友:
你有没bios坏了花屏的  ?

网友:
我改过一次惠普的机器好像是431 改完后 用了两天挂了

网友:
还是驱动问题吧

网友:
肯定是没处理好~明显供电方面的问题。驱动不会的

网友:
这种好像要打官方的驱动!

网友:
换个显卡看看吧

网友:
能改尽量改集显 稳定 不容易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