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440ec 30分钟掉电

楼主(2016-11-13):
三星3440ec 30分钟掉电 掉电后可以再开机  30分钟后又掉,BOIS重刷过,故障还一样,有高手遇到过吗?

网友:
排除BIOS就是桥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三星的机器的板子薄。做桥好烦。

网友:
把cpu换低一点就行了,换奔腾的

网友:
刷原厂的bios试试

网友:
CPU什么型号?桥什么型号?

网友:
上次一个这个机器不定时掉电就搞死了,最后退机。有进展楼主回下贴了

网友:
至少先把散热做好,不要急

网友:
排除温度问题后,就只能做桥了

网友:
谢谢大家  我换CPU试试

网友:
我以前遇到一台,是2小时掉电,开机又能用2小时

网友:
我弄了很久没有弄好就放弃了

网友:
不敢大修,来时是高的

网友:
楼主  好了没   手里有一样的

网友:
刷原厂BIOS,修桥

网友:
定时掉电100%是BI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