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E1-472掉电反复重启

楼主(2016-11-13):
一台宏碁E1-472开机电流到0.7左右这样掉电然后反复掉电自动开机。不插内存跑0.49这样,BIOS刷过,内存我换了个普通的3代条子,刚才论坛逛了一圈这个内存好像是低电压的。不知道什么问题了啊

网友A:
貌似此机CPU容易有问题

网友B:
先找个低压内存测试下

网友C:
这个现象见过不少,装个假负责测下内存供电正常没

网友:
也有遇见做显卡好的。

网友D:
电流差的比较大可能已经过了内存是显卡不过,当然是bios正确的情况下这么说。

网友:
CPU电压有了吗

网友:
-掉电之前各大电感电压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流差的比较大可能已经过了内存是显卡不过,当然是bios正确的情况下这么说。

刷了好多个BIOS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现象见过不少,装个假负责测下内存供电正常没

内存供电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找个低压内存测试下

哎 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此机CPU容易有问题

看论坛里面很多说CPU爱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