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780L3B全板无电压通病

楼主(2016-11-13):
映泰A780L3B全板无电压通病刷bios就能好,已经修好十几块了

网友:
真的没遇到过你这种情况 没电压刷BIOS也能好

网友:
你这种全板没电压刷bios会好?不可思议了

网友:
全板没电压,刷BIOS会好,厉害,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A:
应当是加电掉电,,刷BIOS修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当是加电掉电,,刷BIOS修复

他这个是通病的话,期待验证。

网友:
这个还没碰到过刷bios能好,但是碰到跑c7掉电是什么原因

网友:
全板无电压,刷BIOS能好,真是搞不明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这个是通病的话,期待验证。

这个确实是通病,,,,应当是有电,只是触发后马上就掉了,,

网友:
我有试过这个情况

网友:
应该是有电但没抓到

网友:
应该是秒掉  楼主没发现吧

网友:
B1好少见的,有机会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