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达v4屏幕 thinkpad w520无法点亮问题求教

楼主(2016-11-13):
情况是这样的,我的机器是thinkpad w520,原来的屏幕是1600*900的三星屏幕,现在打算换1080p的友达v4屏幕,在国外买了一块拆机友达v4屏幕(国内不敢买拍翻新)现在问题是v4屏幕接上去不能点亮,机器正常运转,开始怀疑是屏幕有问题拿去液晶维修店看了一下,人家拿到测试架上一下就点亮,那问题来了既然屏幕好的为什么就是点不亮呢,后来又那显示器vga外接,发现笔记本能识别到屏幕信息,但就是无法点亮!求高人指点,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没碰到这种情况,分辨率不一样用不了的,还是用原装型号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碰到这种情况,分辨率不一样用不了的,还是用原装型号的吧

可以使用的,其他人都直接更换使用,官方的也是支持直接更换使用的,现在就很郁闷为什么点不亮呢!!!!!

网友B:
有的本子不支持   有的要换屏线的   最好还是到专业维修的地方弄 要么整不好坏了就得不偿失了  W520还是很好的本子呢

网友:
分辨率吧

网友:
死机的问题要是主板问题的话还真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本子不支持   有的要换屏线的   最好还是到专业维修的地方弄 要么整不好坏了就得不偿失了  W520还是很 ...

屏线通用的,就是点不亮,好郁闷啊!

网友:
换屏的原则首先分辨率相同,不同分辨率的没研究过。

网友:
你原来是高分屏 后来买的应该是超高分屏吧!

网友:
机子挑屏了吧

网友:
码片不对,以为外国的都合用吗

网友:
找个专业维修的 检测下吧

网友:
换八角芯片试试!!!

网友:
屏幕没问题,机器也没问题,它们本来就不兼容的,高分屏屏线也不一样

网友:
有的是不是挑屏  要刷屏码片的

网友:
挑屏的机器啊!

网友:
哇 这个算是高端机了 看看大神们怎么回答的 顺便学习一下

网友:
为什么不搞下码片   我们换屏好多要刷下码片

网友:
这个没有搞过......哈哈

网友:
没遇过,等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