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80DT开机进系统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6-11-13):
本人是刚学徒三个月的新手,前三个月白给老板拆当苦力拆机三个月,11月才自己摸到机器修,机器从手上走过的机器不超过20台,大神们觉得小儿科笑笑就好哈

DELL 380DT,开机不定时掉电,先加强散热(cpu、南北桥),故障依旧先拔所有外设,故障依旧,更换电源内存cpu,故障依旧,然后确定是板子问题,拆机修板。

拆下板子,上CPU、内存、VGA显示器,通电就自动上电了,应该是戴尔的机器不插排线都会自动上电,亮LOGO立即开始量PCI的A4、A14、A15、B16,分别是5V、3.3V、3.3V、1.6V,掉电时,再测一遍,5V、3.3V、0V、0V,CPU无供电。思考了一下,能正常亮机,说明板子没什么大问题,而掉电后没有CPU供电,没有复位没有时钟,那很有可能是CPU无供电导致的,先加焊一下CPU供电芯片,再测试,OK10分钟都正常,此板修复。本着负责的精神,上了点助焊膏(老板说这膏贵100多一小盒省着点用),用烙铁把40个脚又拖了一遍锡,用放大镜观察有无连锡,发现焊脚饱满无连锡,装机测试,一切OK!

自此又收获一个经验,掉电可能是供电芯片虚焊引起的

网友:
楼主似乎有怨气,,正常了,跟师傅学是这样子的,,要早摸板可去迅维实地学习

网友:
一般新手当然先拆机了,上来就修最后就是师傅在后面给你擦屁股了,弄不好,还可能把故障扩大化

网友:
虚焊的还真没见过  怕会返修哦

网友:
拆机是必经之路

网友:
这样很可能会返修,这种问题

网友:
有BIOS吗  在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