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571

楼主(2016-11-13):
  接一台ACER E1-571,版号LA-B162P.不触发,有待机5V,无3.3V。3.3V对地短路,断开J8,

3VALW对地不短路了。但3VALW_pch还是短路。这个3VALW_pch只到CPU。对照地位把所有接在3VALW_pch上的电容都拆掉,
还是短路,可以确定是CPU短路,I5 4200的CPU,板载的。淘宝问了下,这个CPU都要600,这还怎么修呢?
想问下大家遇到这种问题,是上淘宝交换主板,还是单购主板,还是换CPU
大家有什么好主意的不妨都说来听听

网友:
修不好了,四代五代一体的u,一坏就换板吧,这样保险

网友:
早应该放手了

网友:
要我 就劝客人自己买板  然后收人工费120

网友:
换版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
板子交换合适   但风险高    推荐单购主板   我交换过让人家坑过  所以不认为交换好

网友:
这种板载CPU淘宝很多都是坏的   你最起码要买两三个 才会有个好的  还主板吧

网友:
CPU坏换交换不了的,,只能单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