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大家聊一个搞人的PP38L集显开机不走电流的机器

楼主(2016-11-13):
           今天还是不太忙,再来聊一个PP38L集显的机器,故障现象是这样的:插电按开关有反应,但是电流走不动!

          按照一般思路应该是EC工作啦,桥没工作,可是这个机器可能是EC有问题或者是EC工作条件未完全满足,要图纸找迅维,呵呵,第一时间从迅维找到该机的

图纸,并且打开,然后板子通电按开机键,发现RUN_ON不正常,这个信号是由EC发出一个RUN_ON_1和1.8V_SUS_PWRGD然后经过U9,产生的,而

1.8V_SUS_PWRGD开机就有3.3V正常,就是RUN_ON_1始终不出来,开机这个电压有时出来,有时又不出来,这下就难搞啦,不管它直接割断U9与电路的连接,然

后把它的一脚和2脚连起来,这下应该可以啦吧,事与愿违,U9第四脚还是没高电平出来,难道是这个信号后级有负载重?

         用万用表测U9第四脚,阻值偏低只有0.1几,经过排除,发现PU3和PU8有问题,拆掉他们就阻值就正常啦,再通电,开机画面出来啦,本以为维修就这样结束啦,装上壳子,打算开开心心收钱!

          为什么我近期修的机器都这么逗比,这台机器也不例外,开机的时候是好的,只要不进系统好的很,只要一进系统,就黑屏,以为是系统问题,那就重新装个

系统呗,可是发现进PE也是一样黑屏,难道是EC工作条件不正常?或者是显卡工作条件不正常?哎,集显而已有什么正常不正常的,供电全美问题,因为开始是PU3

和PU8坏啦,根本怀疑不到显卡北桥脱焊上面去,搞来搞去始终找不着北,以为还有什么东西坏啦没找出来!

      最后不得已,干北桥,上焊膏,给他一炮,干完后装起来通天,进PE居然进去啦,装系统也行,机器到这里算是彻底修好啦!

       郁闷呀,你这鸟机器怎么这么多问题呀,搞死人不顶命呀,还出不一样类型的病,我算是服啦!

网友:
现在上图来啦

网友:
不走电流是不触发还是部分上电

网友:
你这是微微上电了吧,修的不错,标题似乎就没写的很清

网友A:
北桥也有问题  一般很少两个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北桥也有问题  一般很少两个故障

是呀,想都没想过会有双重问题,这个机器其实有三重问题,RUN_ON_1也不正常,只是被我巧妙的回避啦而已,但是两种不同类型的问题确实没想到,一个是芯片坏,一个是北桥脱焊,真是搞死人啦

网友:
我也不想过多深究RUN_ON_1为什么不正常,毕竟赚钱要紧啦,机器能用就行,呵呵

网友:
看来这个案列没什么吸引力呀!

网友:
这机器修好后扔出去啦,到现在还没有说有什么问题,呵呵

网友:
这个机子有1.8v的待机供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