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471 DA0ZQ0MB6E0 REV:E 原厂BIOS 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6-11-13):
E5-471G DA0ZQ0MB6E0 REV:E 原厂BIOS 有图有真相
从网上下了好几个,经测试就这一个完好。我的开始是屏闪不显示。下了五六个,有的开机慢,有的触摸板不能用。只有这个完好。
另外:看到关于此机BIOS的帖子,其中一个说是刷了半天,最后还是用原来的BIOS程序,换了个芯片好了。我试了一下,他所提供的BIOS都是可以亮机的。只是有小问题。怀疑那主板芯片有脱焊。只是在焊BIOS芯片的时候受热才好的。四代的CPU很多出现这种问题。请大家注意!

宏基E5-471 SERIES 板号:DA0ZQ0MB6E0 REV E原厂BIOS.rar

网友:
显卡是820.。。。。

网友:
确定是原厂的么/ 开机还是那样子

网友(2016-12-18):
刷了开机不会慢把

网友:
我刷了好多个了,都是触摸板不行,还有网卡也不行。你的有线网卡能行不。

网友A:
机器来就是反复读触取内存,SPD反复下拉,刷个BIOS好了,现在又是网卡认不到,触摸板转WIN8和WIN10不行,WIN7可以。我估计还是BIOS问题

网友:
谢谢,很需要,刚好也是820独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来就是反复读触取内存,SPD反复下拉,刷个BIOS好了,现在又是网卡认不到,触摸板转WIN8和WIN10不行,WI ...

bios里面有个调tp的设置,把它改成basis设置,触摸板就行了

网友:
我的也是e5-471g 可以触发屏幕一直闪,刷了楼住的bios成功亮机 感谢楼住

网友(2017-02-13):
我也是下了好多个都不显示,希望这个好用

网友:
不错,的确可以用,报告给大家。我的是单桥的,就是三合一桥,i3 ,没有独立显卡。不知道471G的是不是一样,我的不带G。独显的这里有: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6578-1-1.html

网友:
好家伙。一刷就OK

网友:
刚好需要 多谢分享

网友:
我的是触发了不上电

网友(2017-03-15):
这个可以试试 ,好了等下告诉你们

网友:
楼主修的是什么问题?我的是电流能跑,能关机,但是大小写不能切换也不显示

网友:
我试过了 是好使的

网友:
我的不触发 试一下

网友(2017-04-17):
有没有人用起哦。

网友:
我机器的故障是上电0.25不动。不知道是不是和BIOS有关系。

网友(2017-05-30):
能开机,但是BIOS里的UUID全是FFF

网友:
我也试试,我的是屏幕闪烁,不亮机,偶尔能亮机一次,

网友B:
我的是集显的 刷了能 但是触摸板不能用
满子
是不是没接好触摸板,一般BIOS是不会影响这个功能的
详情

网友:
显卡的位置是有 但是没有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集显的 刷了能 但是触摸板不能用
是不是没接好触摸板,一般BIOS是不会影响这个功能的

网友:
找个好用的不容易啊,

网友:
我的cpu是5代 能用吗

网友(2017-07-01):
不触发刷机测试一会回来验证 我的事I5 5200U

网友:
就需要这个BIOS,谢谢楼主了。。。

网友(2017-08-05):
亮是亮机了,但是太慢了,不是原厂的吧

网友(2017-09-24):
看到这么多问题都不敢刷了,~~~~~~~

网友(2017-11-18):
原厂的刷了也不认网卡,真的好无语呀,有谁有什么都正常的吗?

网友:
刷了也不认网卡,真的好无语呀,还着了2分,有谁有什么都正常的吗?

网友:
这个bios可以用,不亮屏不加电的可以试试。

网友(2018-03-06):
下了 楼主BIOS好的 一刷就亮 非常完美进系统

网友(2018-04-10):
感谢分享 正好需要

网友(2018-05-12):
刷后能亮机,网卡不能使用,I5-5200 ,840显卡

网友:
我的机器是5200的U,840显卡,最开始故障为不加电,按开关无反应。之前下了一下跑到0.32A不动,刷了楼主这个之后能显卡,但有线网卡不能用。不知道是不是5代U和4代Ubios不一样还是怎么的。。。继续找BIOS...

网友(2018-12-04):
I5-5200U 刷了 也能亮 好牛逼的BIOS !!!!!!!!

网友(2019-12-01):
貌似刷了也不行哦,569W的

网友:
这个刷了一样不显示,应该是不兼容我的机器

网友:
为什么我的刷了声音很低。。。。。

网友:
ZQ0 怎么好几个CPU 显卡版本

网友(2020-01-02):
这个BIOS刷了不认网卡,什么情况

网友:
我的也是刷了不认网卡,有知道怎么解决的吗?

网友(2020-03-23):
我的是触摸板 win10不能用 楼主

网友(2020-05-07):
屏幕微闪 刷了楼主的程序完美解决

网友(2020-06-16):
我的独显 刷了 系统触摸板不能用

网友(2024-04-05):
我的开机电流500多到700多乱跳,不显示,先下载下来刷刷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