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 REV2.0\2.2 上电风扇转一下停一下如此反复

楼主(2016-11-13):
闲来无事,翻出之前换下来的两片主板GA H61M-DS2 REV2.0和REV2.2,上电测试尽然故障一样,呵呵呵呵!以为是一样故障,修好一个就等于修好两个了,想到很好先上图,没错两块主板基本雷同,电路图应该都是一样的,也就开关针附近位置有些调整。

进入正题:随手拿了个REV2.2的,上电风扇一转一停反复,上论坛看了几个相似的帖子,先拿BIOS下手,刷好M-BIOS测试故障依旧,想想也没那么简单,哈哈。

接下来测各大供电,CPU供电,CPU_VTT没有输出,没怎么修过H61对时序不太了解,下来图纸仔细研究了下,过程略过。。。。。。
      从图纸上看应该CPU_VTT到VCCSA再到VTT_PWRGD再到CPU_PWROK这个信号给95836cpu供电芯片出CPU电压。
上图:

那就先修CPU_VTT,检查过程略去。。。

rt8120驱动TQ1和TQ3出CPU_VTT,实测8120的5脚有5V,1、2、8、4上电瞬间没有反应,7脚是VTT_EN 有2.6V应该正常,随及用8105代换,故障依旧,仔细查了半天没发现什么不正常的,看到图上有个TD2接到1脚的,板子上没有装,应该是省略了,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装了个上去,我去还真出VTT了1.05V。不过没那么幸运,风扇还是一转一停,肯定还是不对,不过出VTT了那就往下查。

查95836的9脚CPU_PWRGD有3.3V,无意中追信号到Q40发现Q41控制CPU_PWROK无电压,追查是PCH发给cpu的,但我印象中应该是cpu发给PCH的,不管了,牵扯到PCH看了不容易搞了,有点心灰意冷的测了下BIOS的波形,1、2、5都没有任何波形,想想上电时间太短可能没出,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重新刷了个BIOS,意外的是风扇不停了,测试BIOS的1脚有波形了,CPU供电也出来了,有戏,装好试机成功点亮,放到一边装系统烤机看可稳定,装完系统看电影一直很正常,但是对添加TD2还是耿耿于怀,就不深究了。
      成热打铁,抓紧修第二块。开头说了都认为是一个故障了,当然直奔主题,测CPU_VTT.但是VTT竟然是正常的,再测cpu无供电,95836的9脚没有CPU_PWRGD,追查到Q40发现PWR_EN正常,VCC18_EN、VCC1.05_EN、CPU_PWROK 都正常,也不像是Q40损坏,接着追查PWRGD.............

看图应该是Q19控制Q18输出的。实测q18的2脚始终高电平,测Q19的2脚VCCSA 正常,更换Q19上电风扇不停了,测CPU供电正常,BIOS的1脚波形正常,上电试机成功点亮。装系统试机也一切正常,维修结束,感谢位围观,写的不好勿喷!!!!
上个图纸给有需要的朋友:

补充内容 (2016-11-14 09:55):
CPU_PWROK是PCH给CPU还是CPU给PCH的,知道的回复一下。

网友:
闲来无事  随便看看!

网友:
是掉件了吗?//

网友:
台式机都不修了,楼主

网友:
发错板块了,版主给移一下,谢谢!!

网友(2018-01-08):
膜拜楼主,我的主板是REV2.2的也是上电风扇转一会而 然后自己停了在转,用楼主的方法试试看能修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