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屏幕用一段时间就发白,出现条纹,难道是屏坏了

楼主(2016-11-13):
屏幕用一段时间就发白,出现条纹,难道是屏坏了
求大神指教
屏坏

网友:
根据描述,应当是屏坏了

网友:
搞个通用板试一下不就知了吗?

网友:
LG屏坏的真多,不放心的话,还是找个屏代换一下试试。

网友:
根据描述可先找个板代换下看看效果现行判断

网友:
屏坏无疑了

网友:
不测下怎么知道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最好套板试试 。以防万一

网友:
先换屏或者板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应该是屏了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屏或屏线,先把屏线重插一下试试、

网友:
屏坏就没救了啊

网友:
屏坏了,把屏上的升压芯片换个试一下

网友:
如果图像变了 一般是屏坏 如果没变就是VGH的问题

网友:
楼主描述时说详细一点,把型号说了。LG有一款2241的,屏坏的挺多的,现象跟你描述的相似,用通用板代时,有时几天是不出问题,但用户回家了,故障又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