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30 奇怪故障! 大师请留步!!

楼主(2016-11-13):
X230 奇怪故障! 大师请留步!!
拔掉COMS电池,自动上电,显示正常。 插上COMS电池,待机0.016 过2秒 自动掉到0.010-0.002。郁闷了。下了坛子里面几个BIOS了。 刷了更惨了。。 又刷回原来的。 求解! 谢谢。故障表现为。 装上COMS电池, 上电待机0.016  这个时候  待机3 5V 全部OK。 过2-3秒 待机0.010的时候。待机电压还在。 待机0.002 的时候,待机电压没了。M1-ON 没了。  测U39 VREGIN20   VINT20  VCC3SW  (EXTPWR低电平) 都正常。 -PWRSHUTDOWN 正常还在,所以 线性 3 5 V 还在。。
不装COMS 电池。 上电,自动触发。 开机显示,进系统一切正常。  用开关按钮不能强制关机。 软关机也不行。。、、 请大神给思路! 按道理COMS放电,最大的嫌疑应该是桥啊。 但进系统又正常,这点不好理解啊。。。

问题已经解决了: 是开机按键坏了。 哈哈。。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插电,3 5 v待机出来3秒最后消失, 是正常的。 按了开关后,开机正常。。 请注意这里。。 3 5 V 出来后消失。是正常的。 人格担保!

网友:
排除开关是好的?

网友:
RTC电路正常不

网友:
重点查RTC电路吧

网友:
插上电池不能触发吗

网友:
问题还是在桥这块,仔细查桥的待机条件。

网友:
T420遇见多台这样的,换键盘就好

网友:
这款开关在键盘上?

网友:
我的也是跟你差不多故障,

网友:
哈哈  楼主这个问题想多了  导致问题复杂了

网友:
IBM机器键盘有的能修,换的话,价格挺高啊

网友:
查出问题就好  开关问题少见 一般都考虑南桥

网友:
厉害了,找到了,

网友:
跟宏基E-471 的机子一样的待机现象,用待机芯片D95280 的 也是一样

网友:
楼主有乌龙了!

网友(2018-01-15):
开关坏了  真的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