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2Oi换MSATA固态不认盘解决办法

楼主(2016-11-13):
机型:X22Oi
故障:换MSATA固态不认盘

1.上图

2.才开始装上去在BIOS和PE下都无法识别,以为是板问题,打开图纸测试又基本正常

3.最后想想会不会是BIOS程序版本过低不支持,原BIOS版本好像是1.1几,于是到官网下载升级BIOS

4.在系统下直接升级,重启后发现认到了,没有经验就是浪费时间还去查电路,幸好没去修板。

5.装好系统,完美收工。

网友A:
不认硬盘的在动桥前还是刷个BIOS比较保险

网友:
这个是个不错的经验

网友:
我记得有些固态需要加载驱动才能识别的到。。。

网友:
好经验,下次遇到会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B:
这首先想到的应该是程序问题,因为机械盘正常。

网友:
这种问题还没碰到过,

网友:
原来是bios的事,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首先想到的应该是程序问题,因为机械盘正常。

机械盘在SATA口   固态在MSATA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认硬盘的在动桥前还是刷个BIOS比较保险

是的  先软后硬

网友:
bios问题真的多,能解决很多问题

网友:
老款BIOS不能识别新款的硬盘

网友:
这机子BIOS问题还是真多的

网友:
这个问题 没遇见过  下次直接升级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