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 LA-6881 电流0.4A 无CPU电压

楼主(2016-11-13):
联想Y470 LA-6881 电流0.4A,拆机测量无CPU电压。CPU供电ISL95831,CPU无电压我习惯先用示波器测SVID_SDA 和SVID_SCLK的波形。数据和时钟波形正常,证明CPU已向ISL95831发送CPU SVID电信号。

接下来查95831的供电,21脚VIN无19V电压,此电压由CUP_B+而来,可能是板层断路

从PQ907处飞线。开机电流一路跳变,故障修。

补充内容 (2016-11-14 13:16):
23脚是VIN,不好意思打错了!

网友:
你这个运气好啊,不过不是一般先查芯片工作条件吗?可能我们不会用示波器吧,呵呵

网友:
23脚是VIN.....

网友:
21脚好像是电流检测输入脚哦

网友:
分析的思路清晰

网友:
不会用示波器啊,一般我都先测条件

网友:
不好意思打错了,VIN是23脚。

网友:
不错,不错,思路清楚

网友:
这个机子B+坏太多,最爱坏的就是屏线接口地方的电容

网友:
楼主好技术。支持了。

网友:
分析思路蛮好  引脚写错 需要注意了

网友:
这个我是小白 我一般先插95831的工作条件  至今没摸过波波

网友:
有示波器还是方便很多啊!

网友:
还是比较清晰的思路

网友:
y470主板大电流和没有cpu供电,两个通病,我整过很多多

网友:
运气加经验高手速度快问题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啊,有示波器就是好啊

网友:
缺少了一个VIN电压引起的

网友:
路过帮顶一下 搞点积分

网友:
无CPU 供电  没VIN 真的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