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R-5437无待机

楼主(2016-11-13):
来的时候是不加电,拆开看了一下别人修过待机,待机芯片是51225。上电量了一下电感无3 5V,在盒子里找一个换上故障一样。 线性3 5V正常,开启3V也正常。现在是3V电感1V ,5V电感无电压,。求大家帮忙

网友:
把后级3V.5V断开看哪里故障时待机i电路还是后继电路问题,有些机器5V是触发后上的

网友:
打下阻值是不是有短路的

网友:
你的待机条件没测完吧

网友:
断开了后级还是一样。待机条件没有测试完,你说说还有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