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块华硕Z77开机黑屏

楼主(2016-11-13):
华硕z77主板开机显示显卡型号信息后,就黑屏无显示。主板自带的debug也无任何显示,不跑代码。

网友A:
查查LPC总线看看?或者打片选看看?是搞维修的不?

网友B:
机器亮后,代码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查查LPC总线看看?或者打片选看看?是搞维修的不?

不是搞维修的。搞不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不是搞维修的。搞不懂

开机后显示完显卡BIOS的信息后就黑屏了,显示器有背光,也不是纯黑屏!
主板自带的Debug无显示,不跑代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机器亮后,代码就没有意义了

开机后显示完显卡BIOS的信息后就黑屏了,显示器有背光,也不是纯黑屏!
主板自带的Debug无显示,不跑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机后显示完显卡BIOS的信息后就黑屏了,显示器有背光,也不是纯黑屏!
主板自带的Debug无显示,不跑代 ...

我这手里还有一个板子,DOS下显示都正常,一进WINDOS或PE就不亮,,集成与独立都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机后显示完显卡BIOS的信息后就黑屏了,显示器有背光,也不是纯黑屏!
主板自带的Debug无显示,不跑代 ...

那还是建议你拿去维修了

网友:
不是搞维修的 送修吧

网友:
千万别抱着侥幸的心理解决它  你扩大故障就头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