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遇到一个HP G6的内屏灰屏外接能显示

楼主(2016-11-13):
HP G6 板号 DA0R33MB6E0 REV:E 同行拿过来的,内屏灰屏,外接能进系统正常显示。说是换过屏了,但还是拆开检查了换了一张屏幕试过故障没变化,查屏上数据线阻值正常,笔记本桥过来的数据线阻值正常,再量屏线数据线到屏上面的数据线都正常,供电3.3正常,论坛上面看到有个前辈说有南桥供电电感L54坏导致灰屏,查了南桥周围所有的供电没发现供电不正常,独立显卡供电断开还是一样,现在已经换过一个SLJ8E了,结果还是一样,大伙儿说说灰屏除了供电和数据线之外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查的。

网友:
好像发错版块了吧,这里是苹果专区吧!

网友:
SORRY,发错了版块了,怎么办,怎么移动

网友:
好 资料,赞一个

网友:
这样也行阿。我也是罪了

网友:
学习了  正好碰到一台

网友:
我的还是不行
是显卡问题吗

网友:
有学习了一首机器

网友:
楼主显卡问题吧

网友:
屏显有没有换!

网友:
楼主搞定了吗?你的机器 我也是遇到一个一样的问题 现在 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下手啦

网友:
显卡加焊下试试

网友:
机器已经修好,因为此机是三代机,断开独显供电也是原故障,所以判定跟独显无关,此机走了弯路,因为屏线接口线路看PDF是从SLJ8E直接过来的数据,直接换了一颗,结果还是灰屏,这下我知道要换屏线了,因为南桥我有多备,屏线没有,所以先换南桥,这也是失败的地方,当换完南桥后我就把屏线给剖开了,发现断了两根线,一根是裸露的地线,一根是屏的时钟数据,断的这一根时钟数据应该是跟断了的地线有接触了,飞上后测试还是灰屏,这时候我才意识到玩大了,肯定我换上的这颗南桥又挂了,不管先报价后订屏线,到了后确定南桥又挂掉了,再换一颗南桥,机器修复,另外此机换完桥后会开机延迟。

网友:
断开独显还是一样这么奇葩,屏线换了吗

网友:
最终还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换个液晶试下,如有显示,屏坏,不好修。

网友:
谢谢。多谢。。。。。谢谢。多谢。。。。。谢谢。多谢。。。。。谢谢。多谢。。。。。

天意wx -4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总线也要查

网友:
干显卡, 吹下试试

网友:
有资料吗,我怎么没看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