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v 3.0 上电0.30掉电简单维修一案例

楼主(2016-11-14):
维修地点;中国 信阳 固始
维修时间:2016.11
维修心情:一般
维修人员;阿虎
维修故障:上电 0.30掉电
..............................................我是分界线........
        接机省略 .....拆机省略........裸板测试 上电到0.30 掉电 可以再次触发 ,测各大供电 除cpu供电基本都有,直接看了下 cpu供电芯片是95831 挺熟悉的 测量主板供电正常 7脚on 3.3v正常

      仔细观察发现bios芯片附近轻微进水 洗刷刷后 无效 ,考虑这个地方进水 就去刷了一下bios 不刷不知道 一刷下一跳 芯片居然坏了 老是读取错误  下面是编程器的截图

     看来问题很明显了,bios芯片损坏导致无cpu供电 ,马上料板拆一个4m的bios片,然后上编程器开始刷  然后装上 结果当然是好了
下面是一些图片

更多工厂bios请访问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21970-1-1.html

网友:
高手呀,BIOS也会引起不出CPU电压

网友A:
华硕的bios还用改me吗?

网友:
望闻问切,这是维修的基本思路。

网友:
BIOS本体坏,这个太少见了。。。。。。

网友:
高手都比较细心

网友:
虎子秒了啊。巴适~

网友:
芯片就睡烧了吧,一般不会坏啊!

网友:
bios 问题没想以会引起这种故障,长见识!

网友:
这个太少见了

网友:
6系列确实是bios不正常没发出SVID是没CPU供电,思路正确

网友B:
此处无前台接机了,这个可以提

网友C:
这直接是秒杀,虎哥!

网友D:
BIOS芯片坏,引起程序坏

网友E:
BIOS有问题可真是稀奇古怪的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的bios还用改me吗?

工厂的不用改me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处无前台接机了,这个可以提

没看到我半夜2点吗  前台下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BIOS有问题可真是稀奇古怪的的现象。。

是啊 bios问题 会导致奇怪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芯片坏,引起程序坏

应该是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直接是秒杀,虎哥!

算是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