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测试求助

楼主(2016-11-14):
各位大侠 请问目前比较新的电池 静态测试时候能否测到输出主电压,以前比较老的电池可以,现在新的电池好像都测不到,一般遇见不充电情况,如何排除电池本身故障?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内置电池维修也是一个方向,学习中

网友:
一些新本的电池确实测不到电压   随意排除电池故障有时候需要经验 当然有电池替换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