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20R2一体机拆机一个线不知道插哪儿

楼主(2016-11-14):
联想B520R2一体机拆机一个线不知道插哪儿就是那个缠有黄色胶带的那个线求助谢谢

网友:
你在网上查查有没有拆机图啊

网友:
你把线都拆坏了啊

网友:
你顺着那个线找下看看

网友:
好像是插在不壳指示灯

网友:
是不是把线拆坏了啊。还有这样子拍照,也太不专业了吧

网友:
在网上找找吧

网友:
我怎么感觉你的线  头坏了呢?

网友:
顺着线能找到的啊

网友:
楼主如果下次记不住位置的话,建议多拍几张拆机时的照片,免得忘记线的位置!

网友:
线都被你扯断了是左下角的触摸板和指示灯

网友:
就那么大块地慢慢找,修电脑就是考验耐心的工作

网友A:
就在技术还出来修机器呢我也是醉了啊    不过没关系谁也都是从不懂慢慢到精通的加油    下次拆机时多拍几张照片...

网友:
是面板上的线,貌似你得重新焊接

网友:
这 有点还用劲了把

网友:
找接口,各线间接口都不一样的.

网友:
哎呦 不错哦!

chinafixRookie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考试不合格,拆下来装不上去了,不准毕业.

拆之前拍个照呀,以后要记住了小哥

网友:
是触摸面板的    切换PC显示  音量调节 自动调整哪里

网友:
这个线是被扯掉了吧?

网友:
这个确切不知,不过看排线接口再到板子上找就应当能找到的

网友:
拆坏线了,兄弟,查图纸看什么功能的

网友:
以后线多的,拆之前最好拍个照片。

网友:
外行的不会搞就不要搞,硬冲什么好汉呀1

网友:
这个软排线接口都烂了还能插回去吗

网友:
;楼主真的太6了 拆成这样

网友:
仔细找一找,看剩下的半截在哪里

网友:
这个拆线有点暴力。

网友:
拍个相片出来看看一下

网友:
这线都断了吧

网友:
那救不了你了

网友:
........现在板子上 都会有接口误差的设计 所以 能合适 就可以接

网友:
看看引脚有多少,找对应的地方。看看有什么标识

网友:
线头坏了偶

网友:
要么是LED指示灯的,要么是屏的背光

网友:
不会吧,这一个钉子一个眼,仔细找找吧,

网友:
不熟悉的机器 最好是拍个照片 顺着线的走向 应该能找到

网友:
客户拆的发过来叫我按包装我就是找不到这个线在哪插的

网友:
好像是侧面的开关键排线,你要壳拆了

网友:
这线都废了

网友:
一体机就是线多看着都烦躁

网友:
线的源头不拍出来  怎么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
一体机都是顺藤摸瓜都能找到位置  。。。

网友:
你摊上事了   有你忙的了

网友:
指示灯的排线吧  你装起机器测试下 哪里不正常基本就是哪里的线 了

网友:
看着像是面板按键指示灯等

网友:
20楼回答正确,你分把线都拆断了,

网友:
触屏线,连接触屏接口。

网友:
这个找度娘啊

网友:
一切问题都能解决

网友:
  你这个不是同行的啊

网友:
按走线的位置,应该不能找到吧,实在不行直接百度图库查查拆机图

网友:
这么大一根线都找不着地方插?我真醉了

网友:
大力出奇迹 楼主再生猛些

网友(2016-12-14):
楼主知道这个电源的灰线和绿线的电压吗,灰线正常有电吗开机

网友(2017-04-23):
你不知道那排线是作什么用吗?主板上的接口会告诉你,不外乎或USB、或控制板等,你看走向就容易确定该接那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在技术还出来修机器呢我也是醉了啊    不过没关系谁也都是从不懂慢慢到精通的加油    下次拆机 ...

我去,你头像能不能再叼一点

网友:
我放大图片看了一下排线线头,上面有两个英文字母,你这是在骂人呀【滑稽】

网友:
先都断了吧

网友:
找到后,重新焊接上,就可以了。只是拆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