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r自动重启不能关机维修

楼主(2016-11-14):
k42jr自动重启不能关机维修 目前桥和ec都换了  bios刷了原厂版 但是还是不行  发现system powergood被拉高  可能是一个3v旁边电阻的问题 但是没有点位图找不到这个电阻在哪里

网友A:
还是BIOS问题吧  合成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BIOS问题吧  合成一个试试

是刷的合成的

网友:
看下EC有BIOS没,刷下那个

网友:
华硕这个好像有点位的

网友:
具体版本号是多少这个应该能找到参考点位的

网友:
WAKE这个信号也会引起不能关机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