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S不能开机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6-11-14):
iPhone6S不能开机故障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iPhone6S

  【故障现象】:不能开机

  【维修过程】:

  今天拿到客户故障板,客户反映故障为插尾插引起的大电流,不能开机,接上可调电源发现果然是大电流。

图1 iPhone6S不能开机维修

  接着使用松香法,在板子上熏松香,加电发现Q2300电子开关松香一下熔化了,怀疑是Q2300短路引起的,将Q2300拆掉还是短路,最后将U2300充电芯片拆掉不短路了。

图2 iPhone6S不能开机维修

  将Q2300和U2300芯片换上,上电测试还大电流,怀疑芯片是坏的或者装芯片装短路了,接着拆下Q2300和U2300芯片,测量周边的电容发现这几个电容是短路的。

图3 iPhone6S不能开机维修

  从PCB图上看与这个几个电容相连的地方很多。

图4 iPhone6S不能开机维修

  这个点是PP_VCC_MAIN供电,将于PP_VCC_MAIN有相连的地方都熏上松香,进行烧机,发现CPU上方的一个电容是短路的,将此电容拆掉,故障排除。

图5 iPhone6S不能开机维修

图6 iPhone6S不能开机维修

  本文作者:(迅维快修)以上内容精选自迅维论坛,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数码、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

网友A:
折腾人的大电流   CPU边上的电容拆着也挺危险 的吧   小9容易受不了

网友:
击穿的芯片拆下后应测一下短路是否消夫后再上芯片.

网友B:
老师  可以分享一下pcb的软件不

网友:
一颗小小的电容带来多多的开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不要灌水,这里是严管版块啊,提醒你一下,再次看见就扣分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  可以分享一下pcb的软件不

下载迅维网手机维修系统就可以有点位图啦

网友:
这个大电流好复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  可以分享一下pcb的软件不

这个点位和软件 迅维论坛都有的提供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折腾人的大电流   CPU边上的电容拆着也挺危险 的吧   小9容易受不了

低温硬撬,没有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低温硬撬,没有风险

意思撬完就不补了呗

网友:
主供电短路,

网友:
实地的烧鸡大法确实厉害。很怀念在实地学习的日子。

网友(2017-08-21):
据说小电流几十毫安的漏电不好修。到时大短路好修。

网友:
直接拿刀扣掉 电容短路 是不是进过水啊 之前

网友:
小小的电容,CPU边上的电容拆着也挺危险

网友:
迅维就是牛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2016-11-14):

  【机器型号】:iPhone6S

  【故障现象】:不能开机

  【维修过程】:

  今天拿到客户故障板,客户反映故障为插尾插引起的大电流,不能开机,接上可调电源发现果然是大电流。

图1 iPhone6S不能开机维修

  接着使用松香法,在板子上熏松香,加电发现Q2300电子开关松香一下熔化了,怀疑是Q2300短路引起的,将Q2300拆掉还是短路,最后将U2300充电芯片拆掉不短路了。

图2 iPhone6S不能开机维修

  将Q2300和U2300芯片换上,上电测试还大电流,怀疑芯片是坏的或者装芯片装短路了,接着拆下Q2300和U2300芯片,测量周边的电容发现这几个电容是短路的。

图3 iPhone6S不能开机维修

  从PCB图上看与这个几个电容相连的地方很多。

图4 iPhone6S不能开机维修

  这个点是PP_VCC_MAIN供电,将于PP_VCC_MAIN有相连的地方都熏上松香,进行烧机,发现CPU上方的一个电容是短路的,将此电容拆掉,故障排除。

图5 iPhone6S不能开机维修

图6 iPhone6S不能开机维修

  本文作者:(迅维快修)以上内容精选自迅维论坛,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数码、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

  咨询电话:0755-27391022、61506418、61506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