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4):
有块华硕P5QL SE主板 要接通电源过一会才能启动是什么问题 求指点
华硕

网友:
应该是电源部分电路中的有电容出了问题,所以不能做出即时响应、电流不能即时输出。打开电源看看有没有电容鼓包或漏液。

网友:
换了个电源也不行

网友:
主板也要充电???

网友:
主板上的待机电压部分

网友:
主板通电 按下电源开关 30秒左右才能启动

网友:
插电源时测下待机电压吧!

网友:
有元件在漏电?查待机及IO芯片周边。

网友:
估计要电容轻微漏电了 查询开关相连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