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z170 ud3 不能点亮

楼主(2016-11-14):
我有台主机,电脑开着,过1个多小时,自动断电,然后,按开机键开不了机,要拔了电源,过10几分钟,再插回电源,又能开机了,反反复复的,这2天出现的现象。不知道怎么回事,很奇怪。搞到都快蒙了。

网友A:
你该清清灰了!过热保护.风扇转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该清清灰了!过热保护.风扇转吗?

没有灰尘,风扇转。

网友:
用一个小时掉电了,说明主板供电信号都正常了,应该是保护掉电,查外设看看,

网友:
关机时你摸CPU散热片烫手不?

网友:
技嘉通病 BIOS  先刷BIOS 看看

网友:
有没有双buos先调换一下看看

网友:
烤一下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