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k容量的bios可以刷64的么?

楼主(2016-11-14):
能刷进去,不知道起不起作用

网友:
64是k  还是64M

网友A:
大容量肯定能刷但怕是系统识别不了.

网友:
刷当然可以刷

网友:
只试过用512k的芯片刷进去可以用

网友:
肯定是k  哪有64m这么大的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容量肯定能刷但怕是系统识别不了.

64k的不好找。这个机子bios芯片进水腐蚀了。都读不到。我找了个128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64k的不好找。这个机子bios芯片进水腐蚀了。都读不到。我找了个128k的。

我的意思 就是说这个机子本来的bios是64k的。但是芯片坏了。我只能找到128k的。就想问问 这样刷进去能用么?

网友:
不用问,你直接试一试就行了,这个又不麻烦

网友:
试试吧!应该可以.毕竟相差不大,兼容性也好,现在的机器.p

网友:
可以刷小的

网友:
一般是可以的,。、

网友:
128 K的容量刷64K的可刷进去 具体需要测试下

网友:
可以刷 多出的部分软件可以填充的

网友:
不行的128K是EC的rom你刷成64的可定不行的

网友:
又不会烧坏机器,楼主可以实验下,正好告诉我们结婚

网友:
把68Kbios两份接起来变成128K的刷进去,成功率高些

网友:
有些可以有些不行吧,试了才能确定。

网友:
都是相同容量的换

网友:
一般来说可以但 有些机子还必须同型号BIOS才可以!!

网友:
这个不可以的,要同样容量的才可以

网友:
可以的,我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