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air 开机白苹果,然后蓝屏了,大师来看看

楼主(2016-11-14):
最近在研究手机这一块,报了下个月的远程,现在找东西练手呢!这个平板原来是客户拿来修的,开机白苹果,然后老板给发到青岛维修,后来没修好,客户不要了。现在老板就拿来给我练练
现在故障:开机还是白苹果,电流0.8 0.7的跳,连电脑没发现。然后电流往上跳,就蓝屏了,蓝屏电流1.6,蓝屏前会花屏,上家动过硬盘,据客户说硬盘是64G的,但是现在装的是16G的,目测上家动过硬盘,硬盘旁边的两个小芯片也不在了,我也不知道那两个小芯片是干什么的。

定了风枪和钢网,准备就拿它来干了,手上有一个858D风枪,风有点大,不敢用

高手们看看这会是什么问题,第一次干手机,已经做好了往死里修的准备了。

这是没了的那小芯片的图纸。。。。

网友:
显存可能性大.

网友A:
显存是不是CPU上层?不连电脑是不是那两个芯片和问题。

网友:
是不是负责触摸啥的啊   在屏线接口的

网友B:
这个是触摸芯片,触摸一般有两个,你看是不是,两个协同工作,一个处理多点运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触摸芯片,触摸一般有两个,你看是不是,两个协同工作,一个处理多点运算

应该是,我看了下图纸,跑到触摸接口的。白苹果不连电脑怎么修呢!USB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我看了下图纸,跑到触摸接口的。白苹果不连电脑怎么修呢!USB芯片?

找芯片焊上去呀,现在考虑接电脑干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找芯片焊上去呀,现在考虑接电脑干嘛?

这个芯片不接应该没问题吧!现在是不是应该修蓝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不接应该没问题吧!现在是不是应该修蓝屏

怎么可以不装呢,触摸不装肯定刷机不过的咯,要按步骤来啊,不然累死人都修不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可以不装呢,触摸不装肯定刷机不过的咯,要按步骤来啊,不然累死人都修不来

没修过手机啊!下个月才开课,都不知道啥步骤。。。

网友:
修好了吗  楼主

网友:
都还不知道怎么下手呢!料板都 要现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修过手机啊!下个月才开课,都不知道啥步骤。。。

现在系统肯定进不去了 ,想试验联机的话强制DFU,接上数据线,按住HOME不放+电源开关,平板关机,过几秒放开电源开关再放HOME键,电脑就会有蹬蹬的声音,就发现硬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系统肯定进不去了 ,想试验联机的话强制DFU,接上数据线,按住HOME不放+电源开关,平板关机,过几秒 ...

悲剧了,OME键排线被上家弄断没了,买一个再说吧!

网友C:
这个蓝屏故障一般比较好修,少的芯片是触摸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蓝屏故障一般比较好修,少的芯片是触摸

超级老大,这一般会是什么问题引起的这种蓝屏呢!

网友D:
最大嫌疑……硬盘和暂存!!!不过你要先装好触摸芯片!

网友:
显卡,现存可能大

网友:
肯定要先补好缺件再往下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存是不是CPU上层?不连电脑是不是那两个芯片和问题。

显存不是cpu上层呢

网友:
上家真坏,都把硬盘给客户换成小的啦

网友E:
缺件 先把缺的件补全  再维修

网友:
嗯,好像是CPU和硬盘中间那个,定钢网和触摸芯片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缺件 先把缺的件补全  再维修

嗯嗯。定了触摸芯片和钢网,过两天到了换上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大嫌疑……硬盘和暂存!!!不过你要先装好触摸芯片!

定了触摸芯片,到时装上去,做下暂存,好的话再定硬盘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嗯嗯。定了触摸芯片和钢网,过两天到了换上去试试

祝你好运  补全板子完整继续维修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祝你好运  补全板子完整继续维修

嗯。第一次修,心里有点没底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嗯。第一次修,心里有点没底

楼主好了没有。。我也在转行中。。。。。。。 。。。。。。。也想修手机了。。手工不怎么行啊

网友G:
屏线断了没。。。。。。。。。。。。。。。。。。。。。

网友:
。。。。。。。。。。。。。。。。品相屏显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怎么可以不装呢,触摸不装肯定刷机不过的咯,要按步骤来啊,不然累死人都修不来

这两个正是触摸IC,可以拿5s的来代替。

air刷机不需要触摸IC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好了没有。。我也在转行中。。。。。。。 。。。。。。。也想修手机了。。手工不怎么行啊

定的工具和芯片还没到。。

网友:
引用 网友G:
屏线断了没。。。。。。。。。。。。。。。。。。。。。

没看到断。。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两个正是触摸IC,可以拿5s的来代替。

air刷机不需要触摸IC

没HOME键,连不了电脑。。

网友:
iPad AIR 那板子做的很烂   越修问题越多。

网友:
搞CPU吧 我遇到过 有时候开机正常 用一天都没问题 不定时的花屏 开机反复蓝屏重启 换CPU 解决的

网友H:
楼主,我教你怎么修。风枪调130度吹cpu。保持有温度的情况下开机试试。air1蓝屏一般都是cpu的问题,不是暂存。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我教你怎么修。风枪调130度吹cpu。保持有温度的情况下开机试试。air1蓝屏一般都是cpu的问题,不是暂 ...

好,我试一下。。。件还没到,还没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