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6c识别不到硬盘

楼主(2016-11-14):
华硕a46c识别不到硬盘,要反复重启多次才有可能识别到硬盘,一但识别到硬盘就可以正常进入系统,并正常使用电脑。识别不到硬盘的时候,光驱也是识别不到的。哪位大神分析下故障原因?

网友:
做下南桥,刷下BIOS

网友:
光驱硬盘都识别不到,应查供电,,接口,刷BIOS.

网友:
这个型号背面看是K46CM

网友:
这个没什么妙招 换桥 写BIOS

网友:
不认盘的时候查下工作条件 或者查下桥的SATA模块条件 最后考虑桥的故障

网友:
硬盘光驱供电先查 再查桥的sata相关电路,不觉得bios会产生是人是不认

网友:
注意一下sata模块的偏置电阻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大点吧

网友:
直接换主板了

网友:
现在手上A46C是亮时不亮,,正在刷BIOS

网友:
这样或许是他的最好的归宿、头疼的或许就是最好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