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主板上电不显

楼主(2016-11-14):
一块E93839的板子,是DELL的,上电不显,U内存都换过了,是好的,PCI的A15无复位,反复测量了各大供电还有VRMPWRGD,感觉是南桥不出复位的问题,加焊了南桥,A15复位出来了,现在复位时钟都有,CPU供电也都正常但还是不显是,接显卡也不显示,没有思路了

网友:
加焊了南桥,A15复位出来了!此板虚焊多.

网友A:
复位出来了 跑码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位出来了 跑码了吗

本来复位没出来,加了一下南桥PCI的复位出来了,但是还是不亮,这机器用那种红蓝卡是跑不出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