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40来人救救我

楼主(2016-11-14):
刷bios不想用吹的用烙铁不小心把电阻给弄没没了来个人告诉我是多大的或者给我一个图纸截图

网友:
能给图纸截图最好了

网友A:
横着的最下面个,bios 7脚的电阻,3.3K

网友B:
这机器没有图纸吗?

网友:
电阻编号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横着的最下面个,bios 7脚的电阻,3.3K

  谢谢好人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没有图纸吗?

分不好赚能剩就剩

网友:
这本子有图纸吗?有图纸的话跑一下线就知道了!!

网友:
看不清啊?不知道是什么啊~

网友:
这些时间 如果去买份图纸 都能省下来了

网友:
我有图纸加我  给你发

网友:
BIOS的电阻都是很小的

网友:
找个图纸就能知道阻值

网友:
有图有点位的机子!

网友:
兄弟修机器要细心啊

网友:
下一份图纸不就解决了

网友:
电阻编号多少呢

网友:
用锡连起来也行

网友:
应该不是很大的

网友:
3.3K的电阻。。在料板上面取一个就好了

网友:
走信号的,找个料板同样部位折吧,

网友:
这板应该有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分不好赚能剩就剩
平时多发帖 下载分一般都够用
找个图纸一目了然 ……

网友:
找图纸, 自己动手多搜搜好些

网友:
强大,这么小都发现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