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n-q140

楼主(2016-11-14):
TPN Q140 i7 DAY33AMB6C0 REV: C

TPN Q140 i7 DAY33AMB6C0 REV C.rar

网友A(2019-03-05):
刷上大约15秒亮机,另我疑惑的是我改了原机备份的me后不显示,另外这个刷完不触发的话要放一下电,不是从电池槽那里放电,在coms电池槽背面有一个对立的双三角形短接点,在那里放电。下图镊子处

网友(2024-03-14):
可以亮 开机慢

网友(2024-12-28):
引用 网友A:
刷上大约15秒亮机,另我疑惑的是我改了原机备份的me后不显示,另外这个刷完不触发的话要放一下电,不是从电 ...

你说的这个后面是BIOS问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