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 时亮 时不亮

楼主(2016-11-14):
开机 电流1.8左右 偶尔亮一次 CPU集显供电上下管换掉OK

网友:
怎么发现的问题

网友:
过程说一下啊.太简单了.

网友:
这个故障  显卡 BIOS 都有可能

网友:
出一片K42JR主板 REV:4.0 修好的,有要的可以联系我。

网友:
写的好简单 这个问题的查找和判定估计很需要一段时间

网友:
楼主真是细心呀

网友:
这问题,好像加焊不稳定哟。

网友:
华硕的 机器都是修通病 所以发现一个 上传一个 大家齐心协力

网友(2018-03-07):
这个机器的毛病比较多 也容易返修。。。。。

网友:
楼主能分享一下经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