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安同行发来G470不认声卡维修

楼主(2016-11-14):
开机进系统  声卡打红X 系统从装过的同行说换过声卡   拆机直接拆掉声卡
测声卡的各脚对地 都正常
开机进系统 测声卡各脚电压 复位 都正常

3.3  5V 供电  和复位都正常
料板上拆个声卡装上去 故障依旧
接着查总线 测量5脚 电压1.6 波形正常

继续测量4脚 南桥到声卡的DATA总线 无电压 无波形
断电测量对地 1000+比料板的对地值 高出500多
桥空焊   或断线 其中一个了
图纸由Q9控制  通过点位图 找到南桥那边的总线相连电阻

测量电阻 正常   电阻 1脚到Q9 不通  果然有断线
飞线解决

加分  加分  加分  加分  加分  加分

网友A:
主板腐蚀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腐蚀断线了?

反正是断线了  咋断的不知道   接得二修板

网友B:
能找到断线地方真不易了

网友:
学习了,顶一个

bailang381 -2
云吞煲仔饭 -1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神秘刺杀者 -5
句容诚信电脑 -6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优秀妞妞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C:
高手兄弟,,可惜我没分

网友D:
句容威武,是不是看到二修都没脾气了

网友:
谢谢分享 学习了

我的她,她的他 -2
bailang381 -2
句容诚信电脑 -10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这样的不好修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找到断线地方真不易了

没找到断线的地方   只是知道断线了  飞线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手兄弟,,可惜我没分

没分  捧捧场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句容威武,是不是看到二修都没脾气了

真是没脾气了   接的各种二修的  都是整得一塌糊涂  哎

网友:
还好   不算太难

网友:
很多人换了解码器不好,就直接干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是没脾气了   接的各种二修的  都是整得一塌糊涂  哎

二修机都没有像样的,不过这也是在考验你的技术,相信你都能搞定

网友:
结果不重要 楼主时序很好

网友:
不错了呀,学习了下呀,像这种有时间我就不修了呀

网友:
是测声卡的第4脚 无电压 无波形?

网友:
我有分,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加分

网友:
断线了  楼主真细心啊。。家具也很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