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14):
VT385FCX和VT388F完美代换

网友A:
管什么的芯片啊  不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管什么的芯片啊  不懂啊

很明显这是内存供电芯片

网友B:
这个换的特别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换的特别少

呵呵 对于没料件的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这个坏的很少几乎没有

网友:
实际代换经验 加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