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G4版号R13J,SONY PCG-CS3掉电,流水账

楼主(2016-11-14):
机型:HP G4故障:同行送修,开机检测是花屏,具体没拍图片。
          1、更换了屏线,故障依旧
          2、加焊显卡,故障依旧
          3、拆掉显卡改集显,这个机器必须要拆掉显卡(拆电感要掉电)。拆了后出现白屏,拔掉屏线测LCDVCC有3.3V,插上屏线只有0.8V左右了。直接直连管子,故障解决。
故障很简单,只是想跟大家分享哈这个机器改集显不能像别的机器那样拆电感等。

机型2:SONY VGN-CS3
故障:进系统掉电,BIOS也掉
拆机一阵检查,温控,CPU电路都没问题,散热也没问题。论坛一阵查,很多没修复的这个机器,都想放弃了,最后无意中发现风扇不多么灵敏,感觉转不动,加点油,供电改USB 5V,进系统用了一天都没问题。
都是小问题,请师傅们不要见笑。

网友A:
SONY机风扇不转还没进系统就保护关机了

网友B:
这个一定要拆掉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一定要拆掉显卡?

电感拆了要掉电,其他方法没有一一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SONY机风扇不转还没进系统就保护关机了

要转的,只是转速不够的感觉。很慢。风扇不灵敏。

网友:
5伏会不会太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