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7A 开机不显,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

楼主(2016-11-14):
         显卡加焊了,BIOS刷了,也没有断线15V有,屏换了,看到很多人都是这个问题,真的是显卡坏了吗?没放散热风扇,开机有5秒,摸了一下显卡直接烫熟了,怎么会这么热呢?

网友:
换个显卡最好

网友:
要是定性显卡问题就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这个机器 显卡容易爆掉,换了几个了

网友:
可以外接看下  图像有没有什么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