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LA-9535P原厂BIOS与EC

楼主(2016-11-14):
ACER LA-9535P原厂BIOS与EC

网友:
确定能亮机吗

网友:
这个bios是工厂的bios,机器我修理了几百片了。但是用的编程器和BIOS芯片就有些关系了。

网友A:
我先下载试试,等等出结果,现在问题是不显示!!!电流0.9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先下载试试,等等出结果,现在问题是不显示!!!电流0.9A

怎么样,BIOS刷好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样,BIOS刷好了吗

刷过了故障一样,我不确定好坏!!!!我的应该是桥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过了故障一样,我不确定好坏!!!!我的应该是桥烧了

好吧,我的电流到0.85刷了也没亮

网友:
楼主的资料很好。ASUS UX31E 原厂BIOS可以亮机。可惜那个帖子不能加分,不能评论了。很想找个楼主的帖子加分,可惜没有找到可加分的帖子。下次遇到就加。

网友:
有刷成功的吗

网友:
这个机器BIOS爱坏,还有单桥CPU也爱空焊或者是短路,因为电路简化了没有保护电路,加上就一个桥,3V待机短路桥都有可能烧了。

网友:
bios挑芯片型号,这机器有使用两种bios,一种是winbond的,一种是CFEON,用CFEON的芯片没有问题,我本人的编程器用winbond烧完不显示,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
无待机,不开机,刷下BIOS看看

网友(2016-12-14):
好的先下个

网友(2017-08-06):
BIOS 确定是可以亮机的    我刷了OK    谢谢

网友(2017-10-27):
我的版号是 LA-9535P   1.0 的  刷了  秒亮 。

网友(2018-03-12):
mark一下,后面再下载,字数~~~~~~~~~~~~~~~~~~~~~~~~~~~~~~~~~~···

网友:
程序是好的,刷了可以亮机。。。。。。。。。。。。。。。。。。

网友(2018-10-11):
刷了秒亮,没毛病,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凑字数

网友(2019-04-19):
您的bios很给力,我的主板用的是华邦的芯片,既然您说刷这个芯片不亮,我就找来一个其他品牌的芯片,刷上成功亮机。感谢。

网友:
而且亮机速度,超快。没有办法给您加分了。以后有机会,给您加。

网友(2019-08-28):
CFEON的BIOS,刷机亲测完全秒开OK,良心版主,值当赞扬

网友(2019-12-24):
一次亮机,没毛病!

网友(2020-06-22):
用winbond刷没得问题啊

网友:
会返修,程序会坏的。。。。。

网友(2021-02-08):
可以用。用CFEON的芯片没有问题

网友(2022-08-27):
我刷了   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