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宏基p235h液晶显示器偏色

楼主(2016-11-14):
客户拿过来一个宏基p235h液晶显示器,说是少颜色,一看是偏色,然后换了vga线依然偏色,这款显示器有dvi和vga接口,接入dvi信号线,显示一切正常,然后拆机测量驱动板vga接口RGB三基色到主控芯片,一切正常,偶然发现自动调节的时候色彩正常,这样子就知道是什么问题啦,是24c16里面的数据出问题了,一般出现这种问题,可以通过进入工程模式调节,也可以换个空白的24c16芯片,然后拆了驱动板上面的24c16然后找个空白的24c16换上去,一切正常

网友:
把原来的清空一下也可以

网友A:
找个空白的,除非自己备芯片,一般都是清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空白的,除非自己备芯片,一般都是清空的

嗯,没有空白芯片,就用编程器把原来的芯片拆下来清空在安装上去

网友:
清空和换空的一样的效果

网友:
24c016不装可以吗

网友:
清空方便一些

网友:
要是能不装,我不就直接拆了,还用麻烦找个换上去,不装是不行的

网友:
我也觉得清空好

网友:
学习一下。经验

网友:
学习了   虽然没修道

网友:
清空不就得了么